[求助] 使用ic610时,导入库文件后说Openaccess 数据模式不支持这是个什么状况呢?

楼主(2011-04-25):
techGetObjTechFile: Tech database contains features defined in OpenAccess data model version 4 (release 22.04.001 or above), and cannot be opened by software that is built against OpenAccess release 2.2-p048 and supports data model version 3
*WARNING* geDrawSelSet : hilite layer is missing.
*WARNING* techGetObjTechFile: Tech database contains features defined in OpenAccess data model version 4 (release 22.04.001 or above), and cannot be opened by software that is built against OpenAccess release 2.2-p048 and supports data model version 3
*WARNING* Ruler layer 'hilite drawing4' is missing.
由于本人完全是新手,,完全不懂啊,,那是不是openaccess还能升级么。。??怎么操作哦??有没有高手讲解一下

网友(2011-06-26):
不知道啊,我也是个新手,求同解

网友(2011-11-14):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OA的确是有版本的,你可以在ic61的安装目录下面看到一个名字叫做'oaxxxxx'的目录,这就是你当前oa的版本。看你的情况,装一个最新的IC61吧。

网友(2012-01-25):
I have the same problem.  When I was searching for a solution I have came across a forum discussion basically  concludes a need for updating ic610 in order to use latest model libraries. If there is any other solution I would like to know. xie xie.

我有同样的问题。当我为我有过一个论坛,讨论来寻找一个解决方案,基本上得出结论需要更新,以使用最新的模型库IC610。如果有任何其他的解决方案,我想知道的。谢谢。

网友:
就是说IC610的版本不够新。

网友(2015-01-10):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装一个新的版本?有好的资源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解决版本不够新的问题 有好的资源吗?

网友(2018-01-16):
thanks for the info

网友(2018-12-11):
同问,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