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CO phase noise 响应

楼主(2011-04-25):
设计了一个很简单的ring vco,控制电压在704mv,输出约为1GHz。
问题在于输入电压(Vctl)在很小的范围内变化,相噪响应差别很大。图示的三种情况分别对应:
1.vctl=706mV,out=998MHz
1.vctl=710mV,out=985MHz
1.vctl=704mV,out=1.004GHz
只有vctl有些许变化,最坏情况相噪差了60dBc,我不太明白造成这种误差的原因。另这三个毛刺在输出频率、2倍频、4倍频处,在原理上不太明白,希望各位帮忙解惑。

phase noise

phase noise

vco_cell

vco_cell

网友:
弱弱问句,你dummy管干嘛的?VCO一般要求对称控制和输出,你单端控制。。。。能对称么。

网友:
可能我看错了,你的图不太清晰。不过出现N倍频率的毛刺正常的。你的波本来就不是标准正弦波。你的输出是由不同频率的谐振波组合而成的。主要受你的基频影响,但是它也受N倍基频的频率影响,影响越小,俺越接近正弦波。你越接近方波,那么其他谐振波影响就越大。

网友:
一般测试的波的输出噪声选取10K到最高是你的基频的一半处,你自己想想。

网友:
我也想理解一下

楼主:
to 2#:是对称结构,最右侧不是dummy管,是mos电容,栅压也是vctl,有点不清楚
to 3#:出现倍频毛刺可以理解,但输入vctl偏差几mV,输出频率在1G附近误差几MHz,结果相噪差了那么多就不太明白为什么了。
P.S. 我只改了vctl,别的都没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为什么呢?不太明白,有什么书里提到么?

网友:
楼上有人说的没错。假如震荡的是纯正弦,噪声就被搬移一次,如果不是纯正弦,自然有n次谐波,噪声也就被搬移好几次。
另一方面,我怀疑还有仿真取点的问题。一般这种都用log作横轴,在高频处点很稀,所以看到的结果插值成分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由于方波引入的相噪,为什么会在相近的频率误差这么大?瞬态输出的波形就是频率有些误差,都是方波

网友(2011-11-02):
这个电路图 我不怎么看懂了 谁能讲一讲

网友(2013-08-01):
你仿过trans了没?~像这种没有尾巴的差分单元幅值很难一致~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是carrier越高谐波越夸张~相应的幅值增大~波形趋于方波~
因为你的恶化主要是在谐波上~加个微电流或者负阻控制一下幅值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