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些菜鸟的问题,请多指教

楼主(2011-04-25):
我是一个绝对的菜鸟,以前除了上课就从没有做过什么电路。但最近接触了一个主要功能是可变增益放大的下变频的PCB板的电路,想将电路研究清楚,但总是不知从哪下手。其实电路看起来不复杂,就是AMP,I/Q 解调,PLL, VCO 等一些芯片组合, 再加根据datasheet 加一些外围电路,但我就是看不太懂。找的一些书都是关于怎么设计LNA, MIXER,振荡器,锁相环啊什么的。有没有书是对射频系统做介绍的,比如说什么时候用滤波器,什么时候用个衰减器,什么时候用个balun之类的?
       1. 射频信号一输进来,是不是要阻抗匹配,它是通过SMA的接头匹配的么?
       2. 然后后面会加一个交流耦合电容(是不是指通交流隔直流的意思?),这个值是怎么确定的?这个电容会对交流信号有影响吗?比如说带宽之类的。
       3. 在信号流进芯片时,是不是也应该阻抗匹配,但是外面只接了个电容,难道这电容又是为了交流耦合?阻抗匹配是在芯片内部实现的?交流耦合到底什么时候用?我怎么觉得前面已经隔了直流了,怎么还要隔?
       4.电源偏置的时候总会加电容,或者电感,应该是为了滤纹波吧?但是这些 电容电感的值又怎么确定呢?
       基础不太好,还请多多指教,推荐几本书。

网友:
1. 射频信号一输进来,是不是要阻抗匹配,它是通过SMA的接头匹配的么?
要,sma街头只是连接器的作用,50OHm

       2. 然后后面会加一个交流耦合电容(是不是指通交流隔直流的意思?),这个值是怎么确定的?这个电容会对交流信号有影响吗?比如说带宽之类的。
有影响,一个电容功能很多,隔直流是其中之一,还有匹配的作用,有影响,但主要是为信号服务的。

       3. 在信号流进芯片时,是不是也应该阻抗匹配,但是外面只接了个电容,难道这电容又是为了交流耦合?阻抗匹配是在芯片内部实现的?交流耦合到底什么时候用?我怎么觉得前面已经隔了直流了,怎么还要隔?
是。
组成匹配网络,一个电容作用有限,用t型或pi型网络来满足匹配要求,芯片内部是尽量匹配,外部也得用。

       4.电源偏置的时候总会加电容,或者电感,应该是为了滤纹波吧?但是这些 电容电感的值又怎么确定呢?
电容是为了滤波,电感是对高频呈现高阻抗,减小对电源的影响。确定看你的目的,工作在什么频段,需要相应的电感或电容,可参见村田网站,里面有详细的特性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