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在ICC中建立MCMM脚本的问题?

楼主(2011-04-25):
大家好,举个例子,我的芯片只有一种模式是功能模式(func),时序库是wc.db(operating_condition 是WC)和bc.db(operating_condition是BC)两个库,tlu文件时rc_wc.tlu和rc_bc.tlu两个文件,sdc文件是func.sdc一个时序约束文件,我该如何分配每个库文件,来建立MCMM脚本呢?谢谢各位了。

网友:
func_{rc_wc}_wc sdc
func_{rc_bc}_bc sdc
func_{rc_wc}_bc sdc
func_{rc_bc}_wc sdc
后面两个可能不car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后两个不care吗?后两个必须设置吗?

网友:
l

回复 网友B:

    因为不出大意外的话,前两种情况满足timing要求,后两种也会满足,
但是具体得看designer要求,像我今天就碰到designer要求必须看第三种情况(实际上我也确实看到了几条hold viol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您。还有一点,我们知道db文件是根据PVT分配成worst,best,typical等operating_conditions的几种时序库的,但是,tluplus文件是根据是什么来区分worst和best库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您。还有一点,我们知道db文件是根据PVT来区分worst,best和typical时序库,但是tluplus文件是根据什么来区分worst,best和typical工艺库的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