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中mos管中参数的如何确定

楼主(2011-04-25):
hspice中mos管中参数的如何确定,Vth、Cox*μ、λ如何确定?

网友:
这个要在仿真的库文件中找吧,就是你网表中.lib引用的文件,例如我用的ms018_v1p7.lib文件中有仿真参数。

楼主:
原来加一个.op就可以在仿真生成的.lis文档中找到这样的参数,其中Vth可以直接找到,Cox*μ可以由beta值间接确定,λ就不知道如何确定了。

网友(2012-11-19):
HSPICE仿真要用到.model的,关于mos管的所有参数都会写在.model里的~~~所以还是好好熟悉mos管模型和各参数的意义先,不要盲目的用软件仿真~~~没有意义

网友(2013-03-06):
过来看看滴,我是路过,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每个工艺库,这些参数都会不一样吧,我是自己仿电路算出来的,大概值,仅参考,.35工艺,Cox*μ=200(NMos)、40(PMOs),λ=0.02(NMOS)\0.04(Pmos)

网友(2014-11-20):
谁有各个模型参数的含义啊,小白求教!

网友:
这个我都是拿到模型做仿真确定个大概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顶一个!!!

网友:
去学点工艺吧

网友(2015-05-26):
同问!已经得到了仿真的lis文件,但是不知道如何把里面的参数和需要的参数Vth、Cox*μ、λ联系起来

网友(2017-07-09):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个怎么仿?用什么软件?需要什么原始数据?

网友(2024-11-29):
引用 楼主:
原来加一个.op就可以在仿真生成的.lis文档中找到这样的参数,其中Vth可以直接找到,Cox*μ可以由beta值间接 ...

请问大佬知道beta和u*Cox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吗?一般这种说明mos模型的hspice文件可以在哪里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