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如何控制两个IP之间的channel里只放BUF/INV,不放其他cell?

楼主(2011-04-25):
如题!

请各位大侠赐教!

非常感谢!

网友:
set_app_var placer_soft_keepout_channel_width 25

网友:
楼上两位,没看明白。soft blockage也不能区分cell类型的吧?
楼主说的是只放inv和buf。这怎么做到?或者25的这个值有特殊含义?
求解答

网友:
感觉只能手动来完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channel 位置打上soft blockage ,该区域就j就只会在优化过程中解决一些DRC的时候放buffer或inv。不会再place 阶段放reg 等其他的cell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啊,是我概念不清,嘿嘿,学习了,谢谢

网友:
在channel 位置打上soft blockage ,
soft blockage 区域只能在优化时调整DRC、timing是用,
可以达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