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stract提取lef求助

楼主(2011-04-25):
用Abstract提lef文件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提取后Abstract视图里lable名还可以选中及查看属性,而且颜色是蓝色的,一般正常的是白色的而且不能被选中,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知道的大侠请指点一下,谢过

一般正常的view

一般正常的view

有问题的view

有问题的view

网友:
同问,有人知道吗

网友:
检查label的层类型,是pin型的还是别的,估计你的是drawing型的

网友(2011-06-22):
还望高人指点

网友:
可以回layout看CKD 這個pin,所用的layer是否有在LSW中...
基本上如果沒出現的話是選不到的

网友(2011-08-08):
回复 楼主:

    请问同仁,我现在也在做抽取LEF的工作,目前是自己参考工艺SMIC035做的一套05的STDCell。目前只有035的逻辑工艺对应的文件。
请问我从流程(stream-GDS-到Abstract-newlibrary-inlef-inGDS),是否正确?(GDS文件是否可以是所有单元放在一起的TOPcell)
这过程中需要的map文件需要怎样设置,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导入的LEF是否能够自己从ICFB中直接导出,需要哪些文件支持?另外抽取LEF是单个cell抽,还是整体一起抽取?

谢谢 望给予帮助啊 !!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TOPcell是一个block吧,抽取之前move到block就行了再抽取。map文件就是用stream时候的那个,foundry一般给两个(stream in和stream out),如果遇到工艺lef文件和icfb中用的techfile文件金属层命名不一致的情况(如:M1(tech)  METAL1(lef)),需要手动改下map里金属层的命名。你的流程是对的,抽lef用的library,用icfb或者abstract新建都是可以的。附一个IP核lef抽取的文档,你可以看下。
    这里有个不错的教程,可以参看下
http://www.icdream.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0&extra=page%3D1

Abstract GeneratorLEF Model.pdf

网友:
太感谢了,我试试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我现在抽取出LEF后,发现抽出的PIN是和它相连的所以Metal,怎样抽取出矩形的PIN啊?

网友(2011-12-22):
谢谢啦 不知道详细否

网友(2012-08-12):
回复 8# gyl1125 在图2步骤中,lef,gds, map 等文件是从哪里来等啊?

网友(2013-08-23):
这东西 真是不好弄啊

网友(2014-06-03):
没有信元啊。。。

网友(2014-07-03):
想问楼主最后怎么解决?我的也是4个边,有两边的是楼主的情况,同样的设定。。。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新建一个library,把提取好的lef读进去看看。lef对了就可以了。

网友(2014-09-30):
很不错的资料  ,谢谢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学习,谢谢~

网友(2014-12-17):
回复 楼主:

   楼主,想必你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我最近刚学abstract也遇到这个问题,想请问下楼主当时是怎么解决的呢?我的邮箱757193767@qq.com 不甚感激

网友(2015-09-08):
回复 楼主:

    3Q!!!

网友(2016-01-12):
最近也在看这个

网友(2016-06-08):
十分有用,学习了。

网友:
很棒,找到了资料~

网友(2016-08-04):
楼主辛苦了,很需要,下载看一下。

网友(2017-07-24):
参考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是不是需要analog designer来做给digital engineer用?学习一下

网友(2017-11-21):
很好的教程,谢谢

网友(2018-03-16):
感謝分享  大堆   感恩  thx

网友(2018-06-22):
啃了几次都没有啃动,这次一定要把abstract啃下来,谢谢楼上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2018-09-03):
谢谢提供的资料,正好用到

网友(2018-11-13):
可以可以

网友(2018-12-20):
学些了,thanks a lot!

网友(2020-01-13):
不错的文章,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