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 DC/DC12V转5V的效率为什么大于转3.3V的效率?

楼主(2011-04-26):
想请教一下:
  为什么buck DC/DC12V转5V的效率为什么大于转3.3V的效率?
  非同步的是因为续流二极管的导通时间增大了,这个可以理解,
  但为什么同步的buck DC/DC也是这个样子呢,请高手指教呀?

网友:
其他因素都是一样的吗,比如拉的电流大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余的条件都一样,拉的电流也一样,12V转5V比12V转3.3V的效率高,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DC-DC的芯片都有个效率曲线的,比如在某一电压下拉不同的电流效率有多少,你找到给图就能预测出来了。但是至于为什么,那就请教大虾了。

网友:
公平的比较应当是相同功率. 3.3V效率要比5V高

网友:
说明你上管的Rdson小于下管

网友:
和你负载有关系吧?

楼主(2011-05-29):
相同负载下,就是12到5V的效率,比12到3.3V的效率高压,RDSON上下功率管一样呀,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
我的直观理解:
在相同电流条件下,输出电压越高,输出功率越大,那么与输出电流弱关联的效率损失相对于输出功率就变小了,这是导致效率变大的一个原因。(至于弱关联的一些效率损失,由很多方面,大多体现在了数字驱动和磁能损失上).

网友:
因为这种电路出了输出功率外,功率消耗最大的地方就是MOS和Diode,就是你的上下MOS。
在上MOS关断,下MOS还没开通时候,续流MOS的体二极管续流,这个压降还是挺大的。这个VF值不变,在IOUT不变的情况下,VF*IOUT不变,但是输出功率VOUT*IOUT减小。
PDIODE=VF*IOUT*(T1+T2)/T
简单看VOUT*IOUT/(VF*IOUT+VOUT*IOUT)=VOUT/(VF+VOUT)会变小,因而效率变低,因此输出电压低的情况下对功率管的要求更苛刻。

可以降低频率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数学高手阿!式子推的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多指教!多多指教!

网友:
输出功率是一样的吗?不一样怎么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