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LNA的输入阻抗匹配

楼主(2011-04-26):
用ADS对LNA进行输入阻抗匹配,采用差分共源共栅结构,为什么有时候会出现当源简并电感值增加时,输入阻抗的虚部会减小,甚至实部也会减小的情况?  求教各位了!

网友:
"源简并电感值"是什么东西?

楼主:
就是联在源级的电感,主要用以产生等效电阻

网友(2011-08-22):
回复 网友A:

   发现同样的问题,不知楼主是否搞懂?请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搞懂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愁死啦,查了很多书也没找到什么原因,遇到瓶颈了。总是和书上的公式反方向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B:

    无解啊

网友(2013-10-11):
楼主  我想知道你现在知道答案了吗   求教啊!

网友:
SPECTRE仿真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是不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试过spectre,请问你有试过没,结果怎么样?

网友(2014-09-03):
电感是ideal还是实际model?
还有就是不同电感值的自谐振频率不一样
注意工作频率与自谐振

网友(2017-01-08):
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搞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