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nanosim spice-top仿真

楼主(2011-04-26):
nanosim仿真可以采取verilog-top和spice-top两种方式,谁知道spice-top如何用???
      采用spice-top的话,verilog module要如何在spice netlist中进行调用??有谁知道或者用过spice-top进行仿真成功过,给点指导,谢谢!!!

网友(2012-03-29):
一般都是verilog-top spice-top用的却是比较少

网友(2015-01-29):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我用的xa-vcs 顶层也是spice,设置verilog module不成功,给个建议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