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linux菜鸟进来看。。历时n天终于装好了dc 200809。。高手莫笑

楼主(2011-04-26):
这里只向大家说下要注意的问题。我对linux的了解基本上是负的。。。(我用的虚拟机 挂的rhel5.4 本机系统是win7)
生成的license 前两句
1.SERVER localhost.localdomain 000c297bed63 27000  //localhost.localdomain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改过的话 都是他 不要改成其他的。。
DAEMON snpslmd /usr/synopsys/10.9.3/linux/bin //后面的路径注意改了
2.就是bashrc文件了
有一句话我自以为是的这样写的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27000@pzchu
后来一直错 然后改成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27000@localhost  就没事了
3. 大牛路过莫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也在装?

网友:
专业软件还是直接安装,不然运行很慢很慢

网友:
license server的问题,不过是一般都是设定LM_LICENCE_FILE....

网友: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license.dat的路径,这样就不用每次都启动license server了

网友:
貌似不起server,dv带不起来……
——————————————————————
scientific linux 6.0

楼主:
回复 网友B:

    啥意思??

网友:
支持一下吧!! 萬分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