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找不到sdf文件

楼主(2011-04-26):
我用synplify综合了一个工程之后,生成了edf文件,然后再ise里边建了一个工程,但是,我布局布线之后,找不到sdf文件。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在哪里设置一下呢?

网友:
布局布线之后有sdf文件吗?为什么要这个文件?
如果是用来做布局布线带延迟的后仿的话,ISE和ASIC的做法好像有点不一样的吧。需要专门生成带后仿时序门级电路吧。place & route这一步有的,不过需要特别生成,默认是不会生成的。你看看ISE的操作。

楼主:
谢谢版主,我查看到了。

网友(2011-11-01):
回复 网友A:

    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后仿真需要SDF文件,请问是怎么弄出来的,须要设置什么?

楼主:
打开ise左侧的地方就可以看到生成model了。

网友:
我找到了 正解是 在工程文件夹下的 netgen文件夹下的 par文件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