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alibre如何识别cell的?

楼主(2011-04-26):
请问Calibre识别出Device之后,接着如何识别cell的?比如Calibre是怎么知道这个单元叫“inv”、“OSC”等,是先找到这些单元的边界,然后找到边界内标识的名称么?麻烦高人指点一下这个流程,稍微详细点,非常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倒是没有考虑过,估计应该取得你命名的CELL名称,层次及连接calibre怎么运行的就不晓得了

网友:
这么细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必须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

网友:
与gds格式有关啊。LVS识别和提取Cell是从gds里面提,不是你简单看到的layout图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哥们,麻烦你稍微再详细点吧?比如我们布线的时候用到一个cell ,名字叫“PLOSC”,Calibre是怎么识别这个Cell的名字呢?难道GDS有一个text层,上面记载着这些名字?

网友:
为什么要识别cell name啊?
run calibre drc的时候不需要名字
run calibre hier lvs 需要提供hcell 格式的cell name.
所以不理解你怎样要calibre识别cell name?
如果是要统计gds中cell 种类和个数,倒是可以写calibre tcl.

网友:
cell name 都是包含在gds file中的。
像calibre这样胡的工具可以直接去读取,不需要识别。

网友:
应该是这样,calibre是从source 中寻找name,然后到gds2中根据你的pin assign name寻找符合source的电路结构。他无法从名字识别电路吧,比如你的Inv我可以取任意的版图名字。与名字无关。只与structure有关。

网友:
12楼正解, GDS 包含 cell name, 你用16进制看GDS文件 就有点眉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