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的电源电压是根据什么确定的?

楼主(2011-04-26):
foundry提供的工艺是0.13um SiGe BJT工艺,电源电压是1.2V,由于电压太低,设计不方便,能不能给他提高点,比如1.5V?

一般BJT工艺的电源电压是根据什么确定的呢?

网友:
据说可以加到1.2 x 2 = 2.4这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transistor off的时候或许还能用用,正常工作最好不要超过1.2*Vdd

网友:
    不能削足适履

网友:
最好不要变,上下百分之十。

网友:
不能波动太大,必须在电压值附近变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把电源电压加大了点,那些会受到影响呢?

当然1.2V是最好的,可是这不是太小了,cascode结构工作范围会很小么.适当大点如1.4,1.5V不可以么?

从研发的角度来说,一般加到1.5应该不会有问题,但是从可靠性等方面考虑,会有什么不妥么?

楼主:
在MOS管中,gate的厚度决定了电源电压不能太大,否则击穿.
可是在BJT process中,如果在设计的时候,就保证BJT的BE or BC结不会击穿.在这个前提下,提高电源电压可以么? 提高电源电压的缺点在什么地方?

很感谢楼上的分享与讨论!

网友:
在MOS管中,gate的厚度决定了电源电压不能太大,否则击穿.
可是在BJT process中,如果在设计的时候,就保证BJT ...
引用 网友C:

    BJT应该问题不大,ask you foundry for exact 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