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0dBm的发射功率大概能发射多远

楼主(2011-04-26):
目前正在设计一个用于短距离收发的无线芯片,PA的发射功率能做到0-8dbm,请问这样的发射强度能发送10-20m吗?接收机灵敏度大概是-70dbm

网友:
取决于天线增盈,算上天线增益,你用那个foris传输方程算一下应该就可以了。不过个人觉得对于全向天线,这个具体好像有点困难.

网友:
你这个基本和bluetooth标准一样,所以10m是肯定没问题的。20m的话,空间没阻隔也是可以的。

网友:
仅2个参数是无法估算距离的。楼主需再提供:信道带宽?载波频率?天线类型?等等

楼主:
载波是2.4G,信道带宽2MHz,至于天线我也不太懂,好像是做在PCB版上那种比较小的螺旋天线。这样可以发多远呢?

网友:
1)2M占用带宽的本底噪声功率Pn=4KTB=3.2*10^-15瓦=-115dbm,所以-70dbm灵敏度行得通
2)PCB印刷天线一般为λ/4谐振天线,增益2dbi,考虑轴线方向阴影,视为全向0db。自由空间损耗=20log(4πfd/c)=0dbm-(-70dbm),这里d距离,c光速,π3.14,可求得d=30m,注意这是理想无障碍距离,实际距离视具体应用环境打折,考虑2.5G电磁波绕射能力弱,穿透障碍物衰减较大,楼主要求的距离勉强达到,没有任何裕度
3)如果输入载燥比为20db,则可用灵敏度=-95dbm,楼主的-70dbm是很差的,这里有25db可以挖掘,要看功力了,当然也可以加大功率在无委会规定的上限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受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