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运行没有错误 只有warning会对后端设计有影响吗

楼主(2011-04-26):
在DC脚本中加了时序约束,由于代码程序较大,运行后有warning
会对后期astro等软件的使用有影响吗?
本人刚学习 谢谢指导

网友:
warning是一定有的,你要好好检查warning的地方。如果不影响功能的话,一般的没关系的。

网友:
尽量逐个warning检查,确认是ok的。
其实很快,一般同一个索引的warning检查一个ok,其他的一般也能判断ok,不用再看了。

网友:
Warning还是要仔细看为好 有时会有致命问题

网友:
尽量检查下,确认它们对你的设计没有影响

网友:
有WARNING是不一定有问题,但每一个都要看!

网友(2011-12-15):
经常出现 敏感表不全 报warning

网友:
always @ *解决所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