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输出级的问题

楼主(2011-04-26):
一直都不明白输出级电流该如何确定,上升时间要求?带宽要求?输出电阻要求?那位大侠能给个系统性的说明吗?

网友:
如果VCVS输出级是50欧姆,Vdd=1V想要输出摆幅最大为前提,输出工模电压是0.5V左右, 0.5/50=10mA的输出静态电流, 一般VCCS(OTA)输出级大过1000欧姆,0.5/1000=500uA, SR=I/C=V/T(记得一般clock上升时间35ps)

网友:
    你好,我也有这样的困扰,想进一步问一下,根据你说的大信号SR确定了,那lz说的小信号带宽呢?是根据power consumption决定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楼上问,对于共源推挽结构往往还要接电压负反馈,这个时候输出级得电流又该作如何考虑呢?

网友:
回复  bigstarstar

    同楼上问,对于共源推挽结构往往还要接电压负反馈,这个时候输出级得电流又该 ...
引用 网友B:

    线性度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详细解释下吗?非常感谢啊

网友:
可以用小信号模型分析吗

网友:
回复  goodsilicon

    能详细解释下吗?非常感谢啊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回复你问的classAB时电流的要求。
这时静态电流与线性度有关。一般来讲,带电阻负载,比如headphone drive, speaker driver,classAB的输出管越大,线性越好。但是通常管子大,静态电流就大,为了把它偏置在合适的区域。不知道是不是你想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那么对于大电容负载呢?特别是在共源推挽的情况下该如何考虑输出级得输出电阻和输出级电流呢?很感谢goodsilicon帮我解决了很多问题。

网友:
电容负载对线性度的要求与电阻负载类似。
但是电容负载还有一个稳定性的要求,例如两级classAB采用miller补偿,次级点在输出处,为gm/CL,如果CL很大,就要求gm也很大,才能保持稳定。这时需要增大偏置电流以增大gm。

具体要看哪个是限制因素,case by case.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不过还有个问题我有点不理解,gm/CL这个极点应该只是共漏输出级时的极点吧,如果是共源推挽结构的话输出电阻不是这个吧,而且为了减小这个输出电阻往往要电压负反馈,这也就是我很不清楚的地方,这个输出电阻该如何确定。

网友:
    两级miller补偿时,非主极点的位置是什么? gm2/CL,也就是第二级的gm/CL,和我这里说的classAB的输出管是一个意思,没有什么特别的。

你说的电压负反馈减小输出电阻没有错。但是当我们分析稳定性的时候,是看的开环时的零极点分布。

其实这种电压反馈classAB的原理就是通过负反馈减小闭环输出电阻,注意是闭环电阻。可以计算一下,闭环之后的输出阻抗是1/(gm1*ro1*gm2)。但是这都是静态时候,也就是小信号时的计算。classAB工作时处于大信号状态,最好用TRAN验证。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帮我解决了很多问题

网友:
感谢回答!想在问一下一些问题:

1.
请问知道Class-AB的输出管越大,线性越好,
但我要如何知道管子需要多大?是不是只能.tran看瞬态,再FFT看线性度?
还有,会不会最后电流比class-A还大?

2.
Class-AB的输出级为何与slew rate 无关?

网友:
感谢回答!想在问一下一些问题:

1.
请问知道Class-AB的输出管越大,线性越好,
但我要如何知道管子需 ...
引用 网友D:

    对于第二个ClassAB不影响SR,我觉得这挺容易理解,你想ClassAB的动态电流非常大,可以很快的charge,这样的输出极显然不会限制SR。
另外对于linearity,我直接用pss仿,time和frequency domain的信息都有了。

网友(2017-03-30):
好贴啊~请问大牛,class-AB的线性度与静态电流的理论关系有推荐的文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