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初学者请教

楼主(2011-04-26):
小弟刚开始学习DC  看到打开图形界面 有的需要用命令  design_vision  有的说是用  design_analyzer  这两者有区别么? 是版本的问题么?

另: 我现在远程登录只能命令行方式(dc_shell)使用DC ,但不能通过图形界面的方式访问。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能打开图形界面是因为没有把xwindow从远程机器发到你的本机。如果你是ssh远程登陆,那么用ssh -Y user@hostname.
如果是telnet, 则在本机上xhost+, 在远程机器上setenv DISPLAY local_machine_ip:0

楼主:
多谢,改了下  配置文件就可以用了

网友:
前端的说不了解!

网友:
A frontend engineer is not familiar with synthesis, just only you  are a coder is not a ic frontend engineer.

网友:
dv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