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PCIE的问题

楼主(2011-04-27):
最近调试MPC8377的PCIE功能,遇到不少问题,想请教一下:  1、系统是vxWorks6.8,运行后在终端上使用pciDeviceShow可以看到PCI的设备,但是看不到PCIE的设备,而用vxbPciDeviceShow却能看到PCI和PCIE的设备信息。

  2、查看PCI和PCIE设备的配置空间寄存器,发现PCI设备的的基地址寄存器是正确的,操作系统中定义的PCI地址从0x80000000开始,PCI设备的基地址寄存器是0x80000000,但是PCIE的没看明白是怎么定义的,系统中定义PCIE的地址从0xa0000000开始,PCIE设备的基地址寄存器却是0x00000004。

  3、MPC8377的PCIE怎么通过DMA收发数据?是不是先要在内存中设置好DMA信息表,然后把信息表的地址写到PCIE的DMA地址寄存器中?然后启动发送就可以了?

谢谢!

楼主:
如果是这样,那么MPC8377主动向PCIE设备发送数据的时候怎么处理?使用MEM_DMA吗?还是只能用循环语句发送?还有MPC8377的PCIE里面的DMA寄存器又有什么用呢?

网友:
如果要从MPC8377向PCIE的设备发送批量数据,应该可以配置PCIE的设备DMA寄存器,然后由PCIE来用DMA方式从MPC8377 RAM中来读取的。
我没有用过MPC8377我是从PC机种使用的DMA方式来推断的

网友(2012-03-08):
正好遇到类似问题,学习了!

网友:
楼主应该多看下PCIE的规范,PCIE DMA的本质实际是对事务层的请求

网友:
2、查看PCI和PCIE设备的配置空间寄存器,发现PCI设备的的基地址寄存器是正确的,操作系统中定义的PCI地址从0x80000000开始,PCI设备的基地址寄存器是0x80000000,但是PCIE的没看明白是怎么定义的,系统中定义PCIE的地址从0xa0000000开始,PCIE设备的基地址寄存器却是0x00000004。
【jose_li: 看看mpc8377里面关于pci express部分是不是有inbound 和outbound的寄存器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