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SIC中的时钟的提问?

楼主(2011-04-27):
在ASIC设计中,碰到了overlapping clock 、reconverting 和muxing clock。这三个时钟具体有什么区别??
求高手指点~~~
在此拜谢~~~

网友:
就像各自名字上的意思那样。百度下找个有图片的一看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大虾能否给小弟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回复 1# 1405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