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综合后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1-04-27):
ISE综合后,用modelsim进行仿真为什么不能将顶层模块下的子模块中的信号和变量拖入波形窗口中呢。这些信号和变量的各个位都用具体的资源实现了。请问这是啥原因呢

网友:
去掉modelsim的优化(optimization)功能应该就能看到了。

楼主:
在“start simulation”中选择和没选择optimization 都不行呢

网友:
你是不是没注意仿真波形窗口左边还有东西呀,还有一个小窗口可以加进底层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