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t is enclosed by SN and /or SP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楼主(2011-04-27):
弱弱的问下,本人刚接触版图DRC这块,在检错过程中,老是报错,说gt is enclosed by SN and /or SP,  到底是什么问题丫,愁死我了。整张的图片是

整张的图片,GT上面下面都露出来了,为什么还是错的?

整张的图片,GT上面下面都露出来了,为什么还是错的?
,麻烦大家多帮帮忙,给点意见丫

网友:
DRC报错的意思为gate被SN或SP包住了,从图片上看,你的SN和SP画的太大了,SN和SP相对于TO是有一个距离的,以上华0.35工艺来说,TO距SN或SP的距离为0.25,如果是上华0.35工艺,你只要把SN和SP画的比TO大0.25就可以了。
从图片上看,你的多晶出头TO好像也太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嘿嘿,谢谢,刚解决了,需要将SN 和SP拼接在一起,就好了

网友(2014-11-27):
回复 网友B:
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怎么拼接的?是把SP和SN移在一起,还是再多画一块SP/S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