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遇到的错误

楼主(2011-04-27):
本人在做vcs 仿真时(Linux 平台),遇到以下错误提示:Error-[MPD] Module previously declared
     Following module has previously been declared
错误提示如下图:(本工程用modelsim 仿真没问题)

实在找不出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的filelist可能重复定义,包含了。。。。

网友:
重复定义了,模块名重名

网友:
可以在文件列表里把rom.v这个文件注释掉,试试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在testbench中的top文件中,用·include rom.v等相关的语句,在用vcs仿真时,将仿真文件列表写在了vcs.args文件中,这样就造成了两次包含。在仿真时,就相当于编译两次,就会出现上述错误。注释掉top文件中的语句或者vcs.args中的语句,在重新仿真就ok了。。。谢谢楼上的帮助.....

网友(2024-09-07):
引用 网友A:
你的filelist可能重复定义,包含了。。。。

解决了,tb要对top仿真,结果f文件包含了所有.v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