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II怎样产生可直接烧录到EPCS4的bin文件?

楼主(2011-04-27):
Quartus II怎样产生可直接烧录到EPCS4的bin文件?RBF文件好像不行!

网友:
那个是pof文件,直接已经生成了,BIN文件是xilinx的

楼主:
pof文件可以用烧录器烧录吗?我需要用烧录器烧录和进行远程升级!

网友:
回复 网友A:

    pof文件可以用quartus中带的“烧录”软件通过计算机并口和加载线直接烧录进Altera的FPGA吧?

网友(2014-09-25):
我也想用烧录器烧录,到底应该是什么格式的文件呢,altera好像不能生成.bin文件。

网友(2015-12-08):
用JTAG下载后,把EEPROM吹下来,读出BIN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