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set如何处理

楼主(2011-04-27):
各位大侠,rst信号通常如何处理?除了做tree以外

网友:
不管,这个一般前端设计保证。

网友:
哦,前后端都处理撒

网友:
DC综合时set_ideal_network,ICC布局之前移除,做高扇出综合(High-Fanout Synthesis),另外你也知道可以做tree了。

楼主:
High-Fanout Synthesis与tree的区别就是没有skew了?

网友:
HFNS的skew比较大,但是level较少,tree的skew较小,但是level多。

网友(2012-01-04):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如果reset设置为ideal_network,那么在DC综合的时候rst到DFF的时序不用考虑了吗?
另外你说的在布局之前移除,请问怎么移出,我看了综合生成的SDC文件,好像没有类似的设置
谢谢!!

网友:
DC里可以不考虑rst信号,设成ideal_network即可
这样DC生成的sdc文件里会有一行set_ideal_ntework *****
把这一行注释掉就是把ideal_network去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了,忘记说明一下了,在综合的时候把rst信号设置为ideal_work,但是在生成的SDC中并没有你说的set_ideal_work之类的命令。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