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跪求高手指点 pipeline ADC MDAC 精度达不到

楼主(2011-04-27):
本人设计了10bit 50MHz pipelineADC 在采样保持电路中用的是电容翻转式结构 运放为增益自举结构Gain=87dB GBW=529MHz
在输入信号的为24.633MHz 时钟为50.048MHz的情况下测得 前仿有效位是12.8bit 后防有效位是10.5bit
MDAC用的是1.5bit的经典结构 MDAC中的运放用与采样保持电路中的运放相同 时钟也是相同
但是在测试MDAC时 我用的是输入信号斜坡信号,MDAC的差分输出却达不到相应的精度(499.755,500.244)
在图中 (VoutP2-VoutN2)是在MDAC的负载电容为0的结果 而(VoutP-VoutN)是负载电容为2p的结果
跪求高手(如fuyibin等)指点

楼主:
希望高手指点  如果本人在表述上有神马不清楚 也希望告知本人 感激不尽

MDAC结构

MDAC结构

最令本人不明白的地方时:为什么在采样保持电路中的运放 用在了MDAC中却不能使得信号达到相应的精度
本人今天下午又调了一下午 但是还是没有结果 我一开始以为是运放的增益不够 但是当我吧运放的增益调到92dB时 能够达到的最大值是499.2mV 还是没有达到相应的精度,个中原因实在是不解啊 希望高手指点
谢谢 关组我帖子的所有人

网友:
MDAC 采样的switch电阻足够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估计不是的 我把我所用的MDAC的结构已经上传了 希望你能够看看
同时谢谢你关注我的帖子 如果我的pipelineADC 全部搞了出来
我会尽量把资料整理好上传到eetop上和大家分享 以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

网友:
1. “在输入信号的为24.633MHz 时钟为50.048MHz的情况下测得 前仿有效位是12.8bit 后防有效位是10.5bit ”,是SHA仿真结果,还是整个ADC结果?好像,整个ADC仿真不可能超过10bit!

2. 请问SHA电路的建立精度能到多少?499.???mV。如果SHA精度不够的话,MDAC当然也达不到500mV了。

3. 建议Ph1_ahead比Ph1超前得多一些,100ps有点少!50MHz ADC,没有必要抠这么一点时间。

4. 电路图中上下对称性一定要保证。如果正负信号通路能够做到无法区分的话,性能才能到达保证。

zwtang
2011/4/28

网友:
有可能是开关注入引起的,用理想开关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1. “在输入信号的为24.633MHz 时钟为50.048MHz的情况下测得 前仿有效位是12.8bit 后防有效位是10.5bit ”,是SHA仿真结果,还是整个ADC结果?好像,整个ADC仿真不可能超过10bit!

    是我的SHA的结果 不是整体ADC的仿真结果。

   2. 请问SHA电路的建立精度能到多少?499.???mV。如果SHA精度不够的话,MDAC当然也达不到500mV了

SHA单独仿真时可以达到所要求的精度(499.755mV,500.244),达到所要求的精度范围所需时间是需要6nS左右

    3. 建议Ph1_ahead比Ph1超前得多一些,100ps有点少!50MHz ADC,没有必要抠这么一点时间

       这一点我会再把时钟电路调一调的

   4. 电路图中上下对称性一定要保证。如果正负信号通路能够做到无法区分的话,性能才能到达保证

        我会在画MDAC版图时注意的

谢谢你关注我的帖子
dou124   2011/05/03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可能是开关注入引起的,用理想开关试一下

    恩好的 我今天才回来 晚上我用理想开关试一下。如果用理想开关的话可以解决问题的话那是最后,不能的话也可以排除是开关的问题,谢谢你关注我的帖子
dou124  2011/05/03

网友:
达不到你想要的settle 精度 因该是你的opamp gain不够,或者说是headroom不够
你的仿真87dB 是在输出差不多在1/2 VDD 的情况
如果输出大信号,在输出比较高和比较低的位置,gain会小一些,如果headroom不够,就会差很多了
从你的结果来看,应该还行吧,499.75/500,这个输出下的opamp gain 72dB

楼主:
达不到你想要的settle 精度 因该是你的opamp gain不够,或者说是headroom不够
你的仿真87dB 是在输出差 ...
引用 网友D:

    1 谢谢你关注我的帖子
    2 你说的headroom我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
    3 opamp gain 我后来已经增加到了95dB,可是精度还是达不到所要求的范围,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仿真的时候什么东西让我给搞错了

     4 这两天老师催着发小论文的事情 没有及时关注帖子

网友:
运放输出范围不够

网友:
看一下common input swing对增益的影响

楼主:
    谢谢你 小弟今天又调了一下,把MDAC中的Cs电容和Cf电容加大到1.5pF的时候
输出的精度可以达到499mv~499.3mV 但是再加大Cs和Cf时仿真结果却没有很大改变
晚上的时候我再看common input swing

网友:
mdac输出好像是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吧。是不是负载过大。你仿真运放的时候如果加2p的负载如果达到500多M带宽,那么可能是开关或者共模反馈引起负载增大了。。。

网友(2011-09-24):
看看OP的输入输出电压,有可能是OP的headroom不够,也可以降低速度试试,逐步的排除问题。

网友(2012-04-19):
弱弱的问一下:电容翻转的反馈系数是1,1.5bitMDAC 的反馈系数是0.5,要求的GBW更高,如果SH才刚满足,MDAC 恐怕很难建立吧?

网友(2012-07-19):
回复 网友E:

不知楼主现在是否还做ADC方面的研究,是否还记得当时你的1.5bit子级里的比较器是用的什么结构,如果是开关电容结构,其中的时钟相的配合是否要格外的考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