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中assign语句 是并行的还是按顺序执行?

楼主(2011-04-27):
代码: module test(in1,in2,out1,out2);

input in1;
input in2;
output  out1;
output  out2;

assign out2 = out1 ^in1;
assign out1 = in1 && in2;

endmodule

阻塞赋值语句是在前一句执行并更新后才执行下一句,上面的代码也是这样的吗?这些代码表示的应该是并行的吧?好像是矛盾的!

网友:
是并行执行的啊? 怎么难以理解啊?这个就相当于一个异或门,一个与门,

网友:
不矛盾,
你提到阻塞赋值,相信你是受阻塞赋值的定义影响,注意:阻塞赋值串行操作是局限于在behavior structual 描述内部,也就是指在initial and always block内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