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10万火急!ISE综合后的仿真!

楼主(2011-04-28):
ISE综合后的仿真,在网上看到些乱起八爪的方法,大都是这样的:“后仿真总共需要3个*.v文件。一个是你的模块的测试文件,一个是ISE生成的xxx_translate.v(翻译产生的) (注意,我们要更改这个文件的文件名,改为 xxx.v,也就是你的顶层模块名了。)。另一个是glbl.v文件。这个文件在 Xilinx安装目录:Xilinx91i\verilog\src下”,按照这样的方法我的测试文件为test.v,顶层模块为dsp.v,然后我将综合后产生的文件_translate.v改名为我的顶层模快名dsp.v,然后将test.v,dsp.v ,glbl.v 加入到modelsim的工程中。在仿真的时候虽然能正常仿真,但原来顶层模块下的那些子模块无法显示出来,也就无法看里面各个信号的波形。即使去掉仿真中的优化功能也见不到子模块。
但modelsim做综合前的仿真没出现这样的问题。
请问是不是综合后仿真设置错了,网上能找到的都是这样做的,无解了。。。
这个问题搞了半天都没解决,悲催啊!

网友:
不知道你是在ISE中直接调用的modelsim还是?如果是在ISE中调用,那么等布局布线过后,然后在仿真,如果不是的话,好像你要先进行map,place建模文件生成,

网友:
对,没错的,对于网表,已经没有层次的概念,相当于只有一个顶层,里面都是打平后的各种底层器件,而且信号名都衍生到相对应的器件上,所以只能通过网表文件里面一个一个去找,至少用modelsim好像只能这么做,不清楚用debussy之类的看波形的工具能不能做到,把相应信号的波形添加到波形窗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一个很复杂的FPGA设计用modelsim来仿真那不是很麻烦啊,记得以前用QUARTUSII综合后用modelsim仿真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试试看在par时保留层级,也许能有模块名。
另外,即使是网表已经打平,里面的信号名也含有层级信息,只是优化合并了很多,肯定找不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直接调用老是出现“Error: (vsim-3170) Could not find 'E:\12.2X\FIFO_RAM\work._timesim'.就是找不到布局布线后产生的_timsesim.v,把这个文件拷到work目录下也不行。
不直接调用呢就会出现子题目所描述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一个复杂的FPGA设计用modelsim进行仿真不是悲剧了啊,总觉的设置没对,但没找到方法。

楼主:
对于复杂的FPGA设计用modelsim综合后仿真不是很悲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布局布线后直接调用的,但老是出现 ** Error: (vsim-3170) Could not find 'E:\12.2X\FIFO_RAM\work._timesim'.
_timesim.v是布局布线后产生的,将其放入work目录下也不行,
最后单独加入modelsim中也不能出现子模块下的各个信号,无法看模块下的各个信号变化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

    "但原来顶层模块下的那些子模块无法显示出来,也就无法看里面各个信号的波形".
    你的这句话,或者说这个现象。任何ASIC/FPGA综合后仿都是这样的。RTL代码经过综合后,信号名称完全变化了,除了一些寄存器名称会类似之外,所有的组合逻辑信号完全改名成随机的信号名了。所以你前半句话说的这个现象是正常的,你用什么仿真器都是一样的。至于信号的波形,是可以查看的,只是名称变了而已,你可能会搞不懂它具体的意思了。最后,原来设计的层次经过综合之后,除非保留(keep hierchy)选项,否则默认都是打平(flattern)了的设计,就是只有顶层这一级的设计,其他的层次都没有了。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只能将想要看的信号放在顶层模块中来解决了

网友(2020-09-01):
引用 楼主:
对于复杂的FPGA设计用modelsim综合后仿真不是很悲剧啊。

请问下用什么软件做FPGA的综合后仿真和后方好用呢?最近正在研究这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