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论文图片清晰度问题

楼主(2011-04-28):
cadence输出波形大家是怎么截的啊 我是用打印的 但是到word上不清晰 有谁有好的办法吗 谢谢

网友:
首先需要将仿真图形的线型、粗细进行更改。更改后的要清晰可见。然后,将图片截图,将截图放到VISIO中进行加入文字信息的处理。

网友:
数据抓到matlab里,存成矢量图

网友:
cadence自己的图很难看,我一般保存输出数据,用origin画

网友:
可以直接保存为png格式啊

网友:
还有,你也可以将图形以数据格式导出,在Matlab中或者EXCEL中生成图形,然后将图导入到VISIO中进行文字和说明上的编辑。上面几位说的方法我都用过,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将图形导入到VISIO中进行文字和说明上的编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样将图片导成数据格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样保存数据格式啊

网友:
謝謝樓上幾位大大的方法

网友(2013-10-15):
回复 网友B:

请问保存成什么样的数据格式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txt。。。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已经知道怎么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