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问kick back noise和随机噪声

楼主(2011-04-28):
一个比较器,一端接VREF一端接代比较信号,仿出来对VREF有干扰,我需要调整电路使这个干扰小到什么程度呢?
具体举个例子,一个SAR的比较器,一个开关周期1us,一个LSB为1mV,那么对VREF的扰动必须小于多少mV?必须在多长时间内恢复?

同样用以上SAR的例子,如果我用preamp,我需要把preamp的输入等效噪声调到小于1LSB吧?那么我应该从考虑从多少频率积分到多少频率呢?(假设AD频率100k吧)

谢谢啦!!!

楼主:
没有人回答?自己顶一顶

网友:
kick back noise是由于输入输出间有个电容,引入的电压电流反馈,改小这个反馈系数就可以了
1.改小反馈电容,比如加共栅极隔离一下 2.降低输入阻抗,比如输入端加大电容
减少到什么地步就看你的spec和spec的分配了
输入等效噪声,在你loop带宽内积分(可以从小信号角度看,但是仿真要注意比较器的静态偏置)

网友:
kick back noise,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网友B:
正遇到这个问题,SAR ADC采用动态比较器,kick back相当严重,貌似最好采用预放大隔离。
影响大小要小于比较器分辨率吧,要不比较结果不就是错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2011-07-17):
旁观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2012-05-04):
    你动态比较器kickback的问题解决了没?我最近试了很多方法都不理想

楼主:
依然木有很好的办法

网友(2015-09-09):
正好最近在学习SAR ADC,一步一步来

网友C(2017-05-11):
有资料吗 比较器仿回踢噪声的

网友:
你动态比较器kickback的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2021-12-21):
引用 网友C:
有资料吗 比较器仿回踢噪声的

同求仿真kickback的思路和资料

网友(2022-03-01):
引用 网友B:
正遇到这个问题,SAR ADC采用动态比较器,kick back相当严重,貌似最好采用预放大隔离。
影响大小要小于比 ...

您好,您说kickback相当严重,请问这个回踢噪声是怎么测量的,请教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资料吗 比较器仿回踢噪声的

同问,急需

网友(2022-09-28):
也不知道这个资料对楼主的问题有帮助不

NoiseAnalyisposting201612Chalk Talk.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