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运行结果与modelsim运行结果不一致,为什么?

楼主(2011-04-28):
弱弱的问下,我用modelsim仿真得到了正确的仿真结果,将同样的RTL 放在verdi里面运行,为什么出来的结果会不一样?verdi里面调用的是fsdb文件

楼主:
   是调用同样的verilog 代码段,运行生成fsdb文件,然后在verdi查看波形,出来结果不同,这是为什么?愁死我了

网友(2012-04-13):
楼主知道原因了吗?求指教!

网友(2013-03-20):
回复 楼主:

LZ 知道了么?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