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混合仿真问题请教

楼主(2011-04-28):
仿真时总是报错,请教大虾指点。

混合仿真,用的是spectreverilog,cadence是IC610的版本。
环境我用其他的模拟电路和verilog代码一起可以跑通。
现在仿真的电路是,自己的模拟电路+foundry提供的一个硬核IP。这个IP是.v文件的。
我问过foundry,他们说不是综合前的也不是综合后的,是他们提供给客户的一个仿真模型。
现在我仿真的时候,总是报错如下:
*USRWARN:Module eeprom256b_core, lib jason, view functional, configviewstring $default is not a schematic view
not an extracted layout view, nor a text view, nor a stopping view.
This module will most likely be treated as an empty module.
please check view-switching specification.
*warning* failed to open cellview(or2 symbol) from lib(sample) in 'r' mode because cellview does not exist.
*syserr:unable to hdbbind for inst I0 in cell module eeprom256b_core, lib jason, view functional, configviewstring $default.
*syserr:unable to determine view list string
for instance I0.
*Error* Failed to partition the design
     ...unsuccessful

网友(2011-06-10):
您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用ic610跑数模混合仿真也出现在了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奇怪了我说你把文件给我看看发了消息又不理我
wolaile333@yeah.net

网友(2011-09-28):
数字/模拟可以混合仿真吗?
数字部分,多的有上百万个管子,模拟部分最多几十个管子,它们管子特性本来就不同,再加上仿真的指标
如果按模拟来计算,;数字部分的管子众多,恐怕得仿好几天吧

网友(2012-07-23):
可以仿真的,现在EDA软件这么高端!!呵呵

网友(2012-11-07):
同问,以前用51仿真没问题的。现在换了61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