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最大时钟频率是否跟Hold time有关

楼主(2011-04-28):
如题
说明理由,谢谢

楼主:
我是想问 最大时钟频率是否跟Hold time是否有关

网友:
没有关系。

楼主:
还有别的回答吗?  解释解释啊

看到这个题目我很莫名,是个笔试题,

网友:
在FPGA内基本无关,因为走线固定的原因,holdtime应该都是负的,除非跨时钟域。
在ASIC的时候,应该是有关的,Fmax = 1/(hold+setup-sk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