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AC的速度与最大输入速率

楼主(2011-04-28):
TI推出的一款16位DAC,说速度是1250MSPS,最大输入速率是312.5MSPS。
请教一下1250的速度指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是最大输入速率的4倍? 该DA的型号是DAC3484.

另外datasheet说温度是-40到85度,这指的是室温还是芯片表面温度还是晶体管的结温?

网友:
1250MSPS是采样频率,312.5是信号频率,4倍满足乃奎斯特采样定理。温度当然是芯片内部晶体管周围的环境温度。

楼主:
2倍就可以满足乃奎斯特采样定理,那么最大输入信号频率为什么不是625MHz?
另外,什么叫芯片内部晶体管周围的环境温度,到底是芯片的温度还是芯片周围环境的温度?

网友:
4倍的情況 還有辦法維持16bit解析度嗎?

网友(2013-03-15):
同问啊,DAC的速度是指转换频率么?

网友(2017-09-21):
DAC性能指标—SFDR

网友(2018-11-14):
看上去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