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llegro可以将bottom设置为plane吗?

楼主(2011-04-28):
前两天, 我制了一个四层板,所用的工具是Cadence v16.2, 在设置层叠结构时, 我把第1层, 第3层设为conductor, 第2层, 第4层设置为Plane, 并且勾选negative artwork选项.
在生成底片之后, 发给PCB厂商制板, 对方说第四层的焊盘没有, 如果这些钻孔是有电气连接的话, 那么肯定会出错. 所以我退回来了重新设置第4层为conductor, 并且用positive artwork.
通常的设计是第1层和最后1层设为conductor, 那么, 如果将第1层或最后1层设为plane为什么不行呢?
我猜想了一下, 如果某层设为plane, 那么在pad designer 设计的焊盘只有thermal 和anti-pad管用, 所以如果底层是plane,那么就根据此焊盘跟底层是否有电气连接而选择thermal或anti-pad, 而pastemask, soldermask等都不起作用. 对吗?
将顶层或底层设置为plane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吗?
我发现一个小现象, setup-->Cross-section, Top和Bottom默认的type为conductor, 如果把conductor改成plane之后, 第一列显示的subclass name下方的bottom就会消失.
是不是说明top和bottom不能设成plane?
top
bottom

网友(2012-10-28):
回复 楼主:

   将顶层或底层设置为plane,这个并不会存在问题。   你这个看起来不是Plane的事,如你所说的“如果底层是plane,那么就根据此焊盘跟底层是否有电气连接而选择thermal或anti-pad”,是正确的。
   “而pastemask, soldermask等都不起作用”这句话是错误的。pastemask, soldermask这两层一定是在板子最上层和最底层使用,一定会被用到。不可能用到别处或不起作用(仔细想想板子的结构)。
   看你图片,我觉得应该是anti-pad设置的问题。底层使用负片方式,有图形的地方为挖空,看你的底层焊盘处,与底层plane相连的焊盘使用的是thermal没有问题,但是没有与底层plane相连的焊盘使用的应该是anti-pad,而你的anti-pad是个圆形,相当于这一块铜整个被挖空了,这样的板子做出来当然不可能找到焊盘了。正确的做法是anti-pad使用环形的shape。(再仔细想想焊盘的结构,按负片来想)。
另,16.2bug太多,我使用16.5没有发现你说的那个“小现象”。

网友:
是anti-pad 的问题吗,楼主?感觉楼上说的有道理,anti-pad是不是设的大于hole的diameter就可以了,相差就是孔的壁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