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pdk库

楼主(2011-04-28):
大家对pdk库了解多少呀?我们在用pdk进行数据提取时总是受pdk库中器件最大值或最小值的限制。

网友:
不知道……等高手,同问

网友:
不咋清楚

网友:
代工厂里面搞这个比较多

网友:
请问哪位大侠用过芯愿景公司的软件?

网友:
PDK cell 限制是由工艺综合决定,为设计提供保障.

楼主:
虽然pdk的限制为设计人员提供了保障,但在做版图工艺移值时会受以限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过芯愿景的软件,如有问题,乐意效劳。

网友(2011-06-24):
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要更改pdk中的参数范围限制,以免未知问题在制程中发生。

网友(2011-10-27):
"用pdk进行数据提取"?,楼主是用的工艺的pdk吗?是for silvaco的吗?可否共享一份?谢谢!

网友(2013-09-08):
自己建一个参考库,改完大小,再换成CHART035工艺,貌似可以突破工艺大小的限制,我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