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驱动 VxWorks on MIPS

楼主(2011-04-28):
现有这样一个总线拓扑结构:

           MIPS处理器(BCM1125)
                      Host 主桥
                           |(Bus0)
            PCI转PCIe桥(PEX8112)
                           |(Bus2)(枚举的时候跳过了Bus1,非常奇怪,我也没有搞懂)
                  NP(PCIe设备)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设备挂在总线上。由pciConfigTopoShow()函数看到的拓扑如下:

[0,0,0] type = HOST BRIDGE
status = 0x22a0 (66MHz FBTB DEVSEL = 1 MSTR_ABORT_RCV)
command = 0x0156 (MEM_ENABLE MASTER_ENABLE WI_ENABLE PERR_ENABLE SERR_ENABLE)
bar0 in prefetchable 32-bit mem space @ 0x60000000
bar2 in prefetchable 32-bit mem space @ 0x70000000
bar3 in prefetchable 32-bit mem space @ 0x71000000
bar4 in prefetchable 32-bit mem space @ 0x00000000
bar5 in prefetchable 32-bit mem space @ 0x80000000
[0,5,0] type = P2P BRIDGE to [2,0,0]
base/limit:
  mem = 0x41000000/0x41ffffff
  premem = 0xfff00000/0x000fffff
status = 0x0230 (CAP 66MHz DEVSEL = 1)
command = 0x0006 (MEM_ENABLE MSTR_ENABLE)
bar0 in prefetchable 64-bit mem space @ 0x41000000

[2,0,0] type = BEFORE_STD
status = 0x0018 (CAP DEVSEL = 0)
command = 0x0006 (MEM_ENABLE MSTR_ENABLE)
bar0 in 32-bit mem space @ 0x41010000

现在是这样一种情况,PEX8112桥和NP都能够被MIPS找到,配置空间都能够访问,且PEX8112的本地寄存器也都能够使用Memory Mapped方式访问到,但是,对NP本地寄存器进行Memory Mapped方式访问时,返回值全f,且此时NP就不能被MIPS发现,好像是从总线上移除了一样,要对NP复位之后,又能够重新被识别。看起来似乎是NP处了点什么问题,但是目前也没有具体确认。

我想请问的是,我这种拓扑结构MIPS架构下的VxWorks5.5系统的PCI自动配置是不是足够支持,需要修改什么吗?
从拓扑结构和实际访问情况来看,感觉对NP的访问已经由桥路由过去了。。。。。在PCIe端还没有抓到相应的编码信号,纠结。。。。。

请大侠们帮忙分析分析这种情况能有什么地方可以斟酌的地方,给点建设性的意见,另外,如果有比较好的MIPS架构下的驱动开发资料,也请不吝分享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2011-07-04):
看一下BCM1125  datasheet 对 PCI 内存映射部分的划分。

网友(2015-06-18):
PCI其实驱动很简单,重在问题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