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libre编译drc文件出错的问题

楼主(2011-04-29):
用Calibre编译drc文件时,有提示错误“unpaired left parenthesis or right parenthesis” 。这是怎么回事呢?求教各位了!

网友(2015-01-28):
回复 楼主:

   楼主,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的、?我也出现这个错误了,求指教

网友(2016-05-17):
。。。这个错误,怪不得不回。
本来Calibre DRC检查是
Calibre -drc -hier DRC_Rule
只有写成
Calibre -drc -hier GDS
丷丷就会报这个错误。

网友A(2023-06-03):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大神们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24-09-08):
引用 网友A: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大神们是怎么解决的啊?

请问怎么解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