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spectre仿真工具的问题

楼主(2011-04-29):
瞬态仿真设置的仿真时间是100ms,但输出波形只到17.5ms就终止了,双击横坐标把最大值从17.5ms改成200ms重新仿还是没用,信号频率并不高,输出的17.5ms还不能显示整个周期。请问怎么设置才能看到完整的波形输出?谢谢!

网友:
我也是初学,还不清楚

网友:
检查一下电路 有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没有问题,之后关了电脑重启icfb就可以仿到200ms了,发现很多问题总是重启就解决了,可这也不是好办法啊,总不能每次都重启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检查log文件,看看有什么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