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家谁做过FPGA-CPCI(使用PCI9056芯片)之间的接口啊?

楼主(2011-04-29):
请问大家谁做过FPGA-CPCI(使用PCI9056芯片)之间的接口啊?
在FPGA里面有现成的IP核控制PCI9056吗?
如果没有,那有没有FPGA-CPCI(使用PCI9056芯片)之间的接口时序图呢?

网友:
9054倒是用过,9056貌似没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用 PCI9054 做的 FPGA-CPCI 之间的接口吗?

网友:
不知仁兄做得怎么样了,我也正在做这个,就是把板上的资源通过PCI9056映射到PC上……

楼主:
请问楼上,FPGA与PCI9054之间的接口程序和FPGA与PCI9056之间的程序通用吗?能完好的兼容吗?

网友:
9054和9056即使有区别,也不会很大的。应该都是把pci总线转换成local总线这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