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弱问: 较大规模的hierarchical APR中的子模块如何建立.lib?

楼主(2011-04-29):
比如一个10M logic gate的设计,前端按照功能分成四到五个subblock, 每个subblock单独harden,然后在top level做integration。

在top level, 每个subblock的lef和lib是最基本的library, lef 可以abstract出来, 但timing .lib如何建出来呢?

请大大指点!

网友:
ets中使用命令
do_extract_model
具体选项 man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一下前辈,可能会包到某个tool中去了

网友A:
用 pt 抽取lib 啊

网友:
用PT抽一个ETM出来用就OK了

网友(2023-12-01):
你是用abstract工具抽lef吗?为啥gds导入virtuoso没有PIN lable啊

网友(2024-01-17):
引用 网友A:
用 pt 抽取lib 啊

大佬,问一下APR的.lib文件怎么抽取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