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胶片拍摄精美风光作品

楼主(2011-04-29):
在开始一次拍摄活动之前,请先检查各项装备是否准备妥当,工作性能是否良好。这包括机身、镜头是否工作正常,测光表电量是否充足,胶片种类和数量是否合适,各种滤镜是否都齐备,脚架和云台是否工作正常。使用数码相机的时候,也包括相机电量是否充足,相机感光度设置是否合适,存储卡类型和容量是否满足拍摄要求。

    如果一切都没问题,那么,开始出发拍摄吧。风光摄影,以我拍摄的个人经验,通常我关注4个部份。

1、光线

    对于风光摄影者来说,光线总是排在考虑的首位。“摄影”这个词的英文愿意就是“用光作画”,可见光线对摄影的重要性。光线就好像一张照片的灵魂,没有光线的照片就好像被抽空了灵魂一样让人感觉索然无味。

    风光摄影的最佳时刻,一天中一般分布在日出之前、傍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的天空随着太阳的角度,环境由高色温逐渐向低色温转变,在晴朗的天空中,通常会有从深蓝色到淡紫色到红色到粉红色到黄色到金黄色的一系列变化,伴随着天空云朵的不同形状和规模,会有极富戏剧性的表现。日落之后则是一个逆向的过程,色温逐渐由低色温向高色温转变。

    这两个时段,通常是风光摄影者最忙碌的时刻。一般来说,拍摄日出日落,通常指的是拍摄日出之前和拍摄日落之后,即太阳露出地平线之前或者即将露出或者稍微露出地平线的时刻,日落之后是太阳落山之后或者还剩小部分在视野中的时刻。因为当太阳完全在空中的时刻,前景和天空的光比过大,无法同时保留两者的细节,对于风光摄影来说,这是致命的。这在后面的曝光一节中,会有具体叙述。此外,不同的天气情况下,也会有戏剧性的效果出现,比如暴雨后的彩虹,或者阴霾天空中突然破云而出的光束。

器材:Hasselblad 500CM,CF60mm镜头,士Velvia 100胶片,Hitech 0.6中灰渐变镜

    08年的时候,在内蒙赛罕坝上,当时我们正聚精会神的对着西面天空日落的方向拍摄,一次无意的回头,发现背后天空的云彩也被夕阳染红了一片,急忙转身,用我们的车辆作为前景拍摄了这张照片。

器材:Hasselblad 500CM,CF250mm镜头,富士Velvia 100胶片

    赛罕坝牧场的一个夏日清晨,薄薄的一层平流雾静静的穿过牧场。朝霞映红了天空的云朵,同时让地面的薄雾也带上了一丝粉红色,牧场篱笆和一匹在薄雾中若隐若现马,250mm长焦镜头的空间压缩感,使得画面显得生机勃勃。

2、色彩

    色彩有情感性,能渲染气氛,影响对影象的表达。强烈、醒目的色彩能透射出生命的活力。如果使用得当,即使在画面上不占主导部分,小的色彩对比也能使某一部分影象具有吸引力。色彩对比分别是由于红、蓝、黄三原色的并置。或三原色及其补色绿、橙、紫相邻所引起的。大块的色彩对比对景物的纵深感,掩盖细节。

    虽然色彩的使用依赖于个人的偏好,但总的规律是:醒目的色彩往往和较弱的色彩形成对比。色彩同时也分为冷调和暖调,冷调感觉宁静悠闲;暖调仿佛迎着朝阳,充满希望。事实上,冷暖对比是相对而言的把绿色放在黄绿色中,绿色成为冷色,把绿色放在蓝色中,它就发暖了。冷暖对比也有强弱之分,在冷暖属性球中越临近的颜色其冷暖对比就越弱,到达冷暖两极——蓝色和橙色,则形成冷暖的最强对比。因此,在选择拍摄内容的时候,合理的组织色彩在画面中的分布,以及选择色彩的主体,都是风光摄影中很重要的因素。

器材:Hasselblad 500CM,CF60mm镜头,富士velvia 100胶片

    夏季的草原,总是开满了各种各样的野花。在一片绿色的草海中,金黄色的金莲花星星点点,密布其中。花朵的金黄色和草地的鲜绿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器材:NIKON D70S,AF20mm镜头

    09年的时候在千岛湖参加一个会议。清晨起来在酒店湖畔散步,看到清透的蔚蓝色天空和水面中,鲜黄色的浮标组成一个向外延伸的优美曲线,与蔚蓝色的天空和水面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于是立刻拿出数码相机拍摄了下来。为了让色彩更饱满,我减少了0.7档曝光量。

3、构图

    与其它题材一样,风光摄影中,构图也极其重要的一环。很多人拍了风光照片回来看,总是感觉为什么照片看去没有现场感觉那么磅礴或者没有现场的感觉。基本上,这些问题都出自构图。

    在我的理解,风光摄影,需要对于场景的特点和你想表现的内容通过构图手法来体现出来。比如体现宽广和纵深,就需要通过前景、中景和远景的比例搭配来凸显距离感和空间感。我使用的是Hasselblad 5系相机,画幅为6X6,因此就决定了我的风光照片,都需要以6X6的正方形画幅来构图。

    6X6的画幅一直被认为是经典的画幅,经典的禄莱双反相机,也同样采用66画幅。因为相机镜头产生的影像是圆形的,在任何圆形中具有最大面积的四边形是正方形。但是正方形画幅也有明显的缺点,那就是构图上它取景范围左右上下都等距,造成构图范围相对中庸。因此,为了避免构图上的中庸,我在构图的时候,首先考虑是突出画面内容,合理分部景物位置,引导观赏者的视线。

楼主:
一条溪涧,在冬季的严寒下完全被冰封冻住。清晨日出的暖色调给天空抹上了漂亮的淡紫色,冰随着原来溪涧的流向在树丛中穿梭,同时天空的色彩也倒影在上面。因为天空没有云彩,所以我尽量的减少了天空所占的画幅,将表现的重点放在了多彩的冰面和白雪上。同时从画面的左下角出发,让蜿蜒的冰面往画面右侧以对角线方向延伸出去,以增加画面的纵深感。

器材:Hasselblad 501CM,CF50mm镜头,富士Velvia 50胶片

    冬日严寒的白天,天空往往是晴朗的。蔚蓝的天空映的冰面也显出深邃的蓝色。天空突然起了一片云,我快速的调整机位,以冰面的白雪颗粒为前景体现冬季的严寒,用蓝色冰面的曲线向画面深处延伸,让观赏者的视线自然的顺着曲线的走向移动到画面对角的云彩上去,左方远处的山坡和稀疏的小树,平衡了画面。绯红的夕阳、稀疏的小树、被夕阳映红的冰面,都在画面右上角。我通过冰面长长的裂隙,引导观赏者的视线往画面右上方延伸,同时另一条较细的裂隙往左面延伸,让前景的裂隙整体形成了个Y形,往左的分支很好的平衡了画面的重心。因为天空过于单调,我将照片裁减成了6X7的画幅。

器材:Hasselblad 501CM,CF50mm镜头,富士Velvia 50胶片,Hitech 0.9中灰渐变镜

    这是一个夏季湖边的清晨,云非常厚。日出时分了,环境的色温仍然非常高,周围被笼罩在一片幽蓝色当中。正当我以为这是一个没有收获的早晨的时候,突然远处天空一片红色在云层的间隙中透露出来。

器材:NIKON D70S,AF20mm镜头

    我知道这是稍纵即失的机会,快速的调整好机位后,我用数码相机拍下了这张照片。我用湖边半淹没入水中的小船作为前景,船头指向远处天边的那抹红光。前景船的大小比例和船头的指向增加了纵深感觉,观赏者的视线自然的先落在前景船上,船身上的木质细节和平静的湖水增加了画面的内容,随后视线随着船的指向停留到远处的红光上。一抹红光在高色温的蓝色调中,平静的湖水和沉船,让画面显得静谧。

4、对焦与曝光

    所有的摄影师都必须学会对焦技术,学会正确曝光的技术。知道胶片需要多少量的光线,这是创作精美影像的先决条件。

    首先我们来谈谈对焦。由于数码相机的普及,人们过多的依赖于相机的自动对焦功能。应为风光摄影,大多数是弱光摄影,对于普通135数码相机来说,弱光环境下的对焦,对其是一大考验。因为弱光环境下,景物因为光线不够变得昏暗且反差较小,从而导致数码相机自动对焦功能无法对焦。所以,要善于使用手动功能。

    风光摄影中,对焦在拍摄技巧上的变化也是多种多样的。最简单方便也是最常用的就是无穷远对焦。将镜头对焦环移到无穷远符号上,这时候,从最近对焦距离到无穷远内所有的景物都清晰了,最近对焦距离由所选的光圈不同而不同。这样就完成了对焦。但是这样的对焦带来的问题就是,通常我们的前景距离镜头都比较近,有的甚至只有几十公分。显然,粗略的无穷远对焦是无法将很近距离的前景也清晰的展现的。于是,我们就需要使用超焦距对焦法。所谓超焦距法简单的说即是:当镜头调焦在无穷远时,在某一档光圈下,最近的清晰面到胶片之间的距离被称为这档光圈的超焦距。超焦距随着光圈大小不同而变化,光圈越大,超焦距越短。调节超焦距时,只要把距离刻度上的“∞”对准实际所用光圈的景深远界限即可。

器材:Pentax67,55mm镜头,柯达E100VS胶片

    秋天的一条小溪边落满了绣红色的水杉叶。我用宾得55mm广角镜头,利用超焦距对焦法,实现了从镜头下方开始一直到照片远处都处于相对清晰的状态下。

    对于曝光技术,是一系列拍摄准备工作后的最后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没有正确的曝光,即使再壮丽的光线、再完美的构图、再精准的对焦,一切都是徒劳。

楼主:
在说曝光技术之前,首先我想阐述下我对曝光的理解。很多人在拍日出日落片的的时候都会发现,想把满天的红光拍下来的话,按天空亮度曝光,结果地面景物都成了剪影;而想把地面夕阳下某个大岩石前景拍清晰了,夕阳的天空又过曝死白一片了。但是,我们的肉眼明明可以同时看到天空绚丽的色彩,又能看到地面繁多的细节。这时因为人眼对光线的宽容度远比胶片或者数码相机的感光材质大的多,眼睛允许在同一场景内大光比下仍然能区分高光和低光的细节。而胶片和数码感光元件则不能做到。对于想同时保留高光和暗部的细节,我们就需要使用渐变灰滤镜来控制场景内的光比。将高光压暗,将暗部提亮。

    于是,便出现有质疑的声音,认为这样的照片光比过于平均,与现场不符,是用滤镜强行扭曲的,他们提倡所谓原始、纯正的风光。在这里,我想说,我们应该用我们的眼睛去看风光,而不是用照相机的眼睛去看风光,相机不能同时看到3档以外光比的高光和暗补细节,可是我们眼睛可以。为什么要让感光材料的缺陷来局限我们眼睛的感受呢?由相机直接拍摄的高光比的风光片,那种不叫原味的风光,那种是感光材料缺陷的证明!风光片中,滤镜的使用是非常大的一门学问,其涉及测光、色温、滤波等等各项技术。所以,风光摄影中的滤镜,绝对是如虎添翼的利器,而不是不可触碰的邪魔歪道。

    我们先了解下曝光宽容度,曝光宽容度是指胶片对不恰当的曝光所允许的范围。在景物亮度范围小于胶片宽容度时,曝光量的增减,只要仍在整体仍在感光材料的特性曲线的直线区内,那么影像的层次色彩就能得到很好的再现,一般来说,彩色反转片,过曝宽容度可以有2档,欠曝宽容度为1档;黑白胶片有过曝3档,欠曝2档;彩色负片的宽容度有7档;数码相机宽容度跟彩色反转片接近。

器材:Hasselblad 501CM,CF100mm镜头,富士velvia 50胶片,Hitech 0.6渐变灰

    风光摄影中,最重要的一项曝光技术便是光比的控制。特别是片子中出现带有丰富细节的前景的时候。因为日出日落的时候,环境都处于弱光阶段,地面和天空的亮度往往差别很大,因此,我们要学会计算光比。比如前景的曝光参数是F16 1/8,这时日出前的红色天空是F16 1/125,那么这时候天空和地面的光比即为4档。如果这时候使用的胶片为彩色反转片,那么只需要在镜头前面用一片3档或者2档的渐变灰滤镜的暗部盖住天空中明亮的部分,用无色透明的部位盖住地面,然后相机的曝光,只需按F16 1/8参数曝光即可,因为彩色反转本身具有高光过曝2档的宽容度,那么4档光比下,无论用3档渐变灰还是2档渐变灰压下来的光比都在2档范围内,这样拍摄的照片,既可以将前景充分曝光,也可以同时让天空不过曝。

    冬季草原上的一次日落,气势磅礴而富有感染力。此时,我以树木的暗部为测光点测得一组曝光数据,这组数据可以使我将树木尽可能多的拍出细节,同时点测天空红色部位,得到的另一组数据与树木的测光数据比较差4档。 因为雪的反射光较强,所以曝光速度会比较高。如果我选用3档渐变灰,这样会使得天空过于暗,甚至雪的亮度超过天空,这样便是错误的表现,于是最后我选择了2档渐变灰,让天空显得更明亮一点。最后片子冲出来后,证明了我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

器材:Hasselblad 501CM ,CFE50mm镜头,富士Velvia 50胶片,Hitech 0.9渐变灰

    深秋的一个小湖边,清晨的太阳不久就会升起。朝霞已经映红了天空,湖面上留下了粉红的倒影,一层薄雾轻轻的飘过。我以岸边的残桥为前景,用3档渐变灰压暗了天空,以左边断桥背光面为测光基准对照片进行曝光。结果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后期因为天空过于单调,我对画面经行了6X7比例的裁剪。

器材:Hasselblad 501CM,CF250mm镜头,富士Velvia 100胶卷,Hitech 0.9渐变灰

    这是夏季草原的一次日出。大片的平流雾流过,几个蒙古包在晨雾中矗立。山后绯红的天空把草原上的雾气都映衬的微微泛着红色。我以草原为曝光基准测光,天空因为非常明亮,我直接选用了3档渐变灰来控制。一共拍摄了3张,其中这张以草地测光并减1档曝光量最后胜出。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对风光摄影的理解和拍摄经验。我认为在摄影创作中,首先应该培养你的眼光;你得训练自己的观察力,而不仅仅是简单的环顾周围,你必须完全专注的观察周围的环境。熟悉你的器材,用好你的器材,去体会摄影带来的乐趣,去发现身边的美景,严谨的对待,愉悦的享受…就是这样。

网友:
拍摄的不错,很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