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wo-stage OPA的第二级

楼主(2011-04-29):
请问一个two-stage class-AB OPA

它的第二级偏置电流要给多少?如何评估?

跟输出负载有关系吗?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可以参考下这个帖子:http://bbs.eetop.cn/thread-293226-1-2.html
goodsilicon的回答很有用啊

网友:
    这个很多书上都有讲,比如willy sansen的书。

楼主:
感谢回答!想在问一下一些问题:

1.
请问知道Class-AB的输出管越大,线性越好,
但我要如何知道管子需要多大?是不是只能.tran看瞬态,再FFT看线性度?
还有,会不会最后电流比class-A还大?

2.
Class-AB的输出级为何与slew rate 无关?

网友:
感谢回答!想在问一下一些问题:

1.
请问知道Class-AB的输出管越大,线性越好,
但我要如何知道管子需 ...
引用 楼主:

    1.
请问知道Class-AB的输出管越大,线性越好,
但我要如何知道管子需要多大?是不是只能.tran看瞬态,再FFT看线性度?==>我只会这样搞,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还有,会不会最后电流比class-A还大?==>不会,除非你的线性度要求非常高,只能用classA才有可能达到。

2.
Class-AB的输出级为何与slew rate 无关?==>不能说完全无关,可以说基本无关。想想数字电路中的inverter,它的驱动能力和会和slew rate有关吗?如果有关,和那条支路的电流有关?其实classAB就是一个inverter,只不过inverter的静态电流不可控,而classAB的静态电流可控。建议看看sansen的书中相关章节。

楼主:
goodsilicon真是牛大,
请问您说sansen的书是哪一本?

网友:
回复 楼主:

    willy sansen ‘Analog Design Essentials’

网友:
willy sansen ‘Analog Design Essentials’

网友(2011-06-11):
大牛的就是就是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