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除了面包板,大家都是用的什么板子?

楼主(2011-04-29):
最近在学单片机,想自己鼓捣点东西玩玩
当然这肯定不用投板,除了面包板,还有什么板子比较好用,请打牛们推荐一下,多谢了!

网友:
电子市场有那种带有铜孔的可以焊接元件的板子,很便宜的。可以用来做实验。

网友:
万用版就可以了

网友:
我同学下载用自己焊接的板子,实验用面包板~~

网友:
面包板就鼎好

网友(2011-06-02):
面包板对于初学已经很好了

网友(2014-10-23):
还是自己去投版打样吧,也不贵

网友:
洞洞板做高频电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