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TS对功耗影响的问题?

楼主(2011-04-29):
我们在做时钟树的时候,有没有通过怎么处理比如:trancition等来把功耗降到最低?
另外再问下SOC工具5.2版本可不可以自动加shield来屏蔽一些比较重要的信号线?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数字领域自动加shield可取吗,一般是加大space/width吧 。 降低功耗可以调整lib 中定义的max_tran/max_cap参数,降低约束值可以降低功耗,但过了导致插入buff过多可能也不好。一般100mhz约束trans 0.6ns是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