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D驱动IC

楼主(2011-04-30):
谁知道用于“二次侧”的多通道(n channel)稳流LED驱动芯片有那些芯片合适?急,急,急!知道的好心人回帖告诉我,万分谢谢!

网友(2011-06-27):
楼主什么叫“二次侧”?????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是否在观注此问题, 为何不解释一下“二次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何感谢,????

网友:
原边侧电流模式PWM控制器D386X系列
¾无需光耦和TL431
¾±5% 恒压精度和恒流精度
¾恒压(CV)恒流(CC)可调
¾内置频率抖动以降低EMI
¾线损补偿
¾过流、过压保护,欠压锁定及自动重启
¾软启动电路
¾逐周期限流模式
¾前沿消隐

D386X 照明LED应用.pdf (329.41 KB, 下载次数: 24 )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就是“次级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功率小了点,谢谢你的资料!

网友(2012-04-06):
要變壓器
還好
大概5%變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