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谁用过AMPS-1D模拟过太阳能电池吗

楼主(2011-04-30):
RT,刚开始学,希望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
AMPS没有用过,不过我知道像silvaco 和sentaurus可以模拟!

网友(2011-06-14):
AMPS 容易的,主要参数的设置正确,就行的。一般AMPS的网格数目最大为400。

网友(2015-06-09):
回复 网友A:

   老师你好:        您用的是哪个版本,最近我在学习这个软件,发现挺难的。那个plot为啥里面都是不可点击的,我想画个图出来看看。你有好的教程吗?
        我之前不学这个的,是导师让我学习这个软件的,导师是做太阳能电池的,而我是做集成电路的。

网友(2016-10-04):
Plot不可點擊 將數據存檔使用EXCEL來作圖
或改用Windows XP即可作圖

网友:
回复 网友B:
Plot不可點擊可以將數據導入到EXCEL手動作圖或使用Windows XP系統來執行作圖這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