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在新能源方面有那些应用

楼主(2011-04-30):
看过一些相关的资料,目前主要集中在逆变这一块~这个有前途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前途?
    商业前景,还是你个人的发展前景?

网友:
FPGA可以产生驱动IGBT的PWM信号

网友:
FPGA不是高功耗么???

网友:
LZ的逆变是不是指类似DC-DC的转变?FPGA用来可变程地控制PWM的宽度而控制输出电压?
目前类似的IC芯片很多,如TI, 美信等,如果是大功率的,他们一块专用的IC控制芯片再加上电路DEMO图就可以搞定了,如果是小功率的,一小块芯片再按需接电阻按比例分电压也比较方便,另外还有应用很多的电源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