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oost的右半平面零点怎么找?

楼主(2011-04-30):
听说boost右半平面有个零点,会导致系统不稳定,但不知道这个零点跟什么参数有关。
求指教!!~~~~

网友:
(1-D)^2*R/L

网友(2011-06-02):
R*(1-D)^2/2Pi*L

网友:
有没有直观一点的推算

网友(2011-07-06):
楼上的说得已经很直观了

网友:
我想lz需要的是推导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