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在catapult 2009a.168中调用ModelSim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1-04-30):
在catapult sl synthesis 2009a.168中设置了Modelsim的安装路径以后,从catapult中调用modelsim进行仿真的时候,总是打不开modelsim,出现的错误是:# Error: Graphics/modeltech_6.5e/win32/questasim.exe is not an executable。哪位朋友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我安装的是modelsim6.5 SE。而且我在安装目录中找不到错误信息中所显示的“questasim.exe ”文件。questasim不是另一个仿真软件吗?望知道的朋友们不吝赐教,谢谢!!

问题已经解决了,出错的原因是ModelSim的安装路径中不能有空格,汗!~

网友:
HOW I CAN INSTALL THE LINUX VERS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sorry,I installed in Windows。I don't know how installing catapult sl in Unix。

网友(2011-06-02):
参考一下,谢了。

网友(2011-11-08):
这些软件的空格他们都是用下划线来代替的

网友(2012-03-17):
碰到同样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
请教一下:我直接点击simulation中的仿真能够调用出界面但是仿真的模块没有输入,因此都是没有输入的XXXX表示,我也写了测试文件了CCS_MAIN()...,要仿真一个函数应该怎么设置。